SolidWorks内存已耗尽

楼主(2014-10-25):
请教各位,在转换STEP文件过程中,提示SolidWorks 内存已耗尽,将终止,是何原因?谢谢!

网友:
我以前电脑是2G内存,经常出现这个情况,够来换8G内存,,不再出现这种情况了。3 _" c% a& t: l0 e* ?
建议楼主,开STEP时,把电脑中其他程序关掉,这样能给solidwork运行腾出更多内存空间

网友:
或者你把虚拟内存调大点试试,不行就只能加内存条了

网友:
开的文件太多,包括其他文件比如网页和多个装配文件

网友:
我也遇到过,是内粗不够引起的,我原来是1G的 更换到3G就好了,同时在转换的时候关闭其他所有程序也可以解决

网友:
这个软件很占内存啊,我用4G的内存,32位系统也是内存不足导致自动退出,换成64位系统就好了!

网友:
内存小了 加个内存条就好了

网友:
电脑内存小了?楼主电脑内存多大的啊

网友:
我2G的内存,用SW的同时也打开proe的话也会出现此情况,看来SW真是吃内存,proe我开几个都没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的指点!

网友:
SW转换一直是问题 可以用UG proe  catia 替代SW,它们的设计能力应该都在SW之上,转换等都不是问题

网友:
楼主的版本是什么?一般版本越高越占内存。。
 打开通用格式就更不用说了,SW打开通用格式的文件,总是 要识别错误、曲面之类的乱七八糟的东西,确实很占内存

网友:
换系统把!我电脑一开始是32位的,后来换成64位,加了跟2G内存,就再也没出现过了!

网友(2014-12-03):
要是加内存,系统一定要64位的!推荐至少4G内存,我们办公室的标配都是8G的,大型装配体瞬间就吃掉不少内存,更何况有时候还要开其他的软件!

网友:
可以把虚拟内存弄大点,然后装64位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