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 有限元分析,一力学分析的步骤不懂,求指教

楼主(2014-10-25):
1.这是模型及其受力条件。
2.利用SW有限元分析结果
3.理论分析过程
4.这步骤怎么来的?不懂,请指教。谢谢

网友:
好像KN代表开槽后应力集中系数,楼主在机械设计手册可以查的到的。不同截面形状开口系数计算是不一样的。

网友:
应该是弹性力学里的,楼主可参阅。

网友:
与楼主的公式有点不一样
总体上讲,这是弹性力学的范畴,具体讲是矩形薄板的纵向拉力作用,如果是纵向压力那就复杂了。
楼主有兴趣的话查下经典薄板理论。

网友A:
楼主,你找到这本资料,上面就有这个应力集中曲线。
如果你想了解这个公式的由来,你得读一下弹性力学。

网友(点评):
前辈的指引很好,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找到这本资料,上面就有这个应力集中曲线。
如果你想了解这个公式的由来,你得读一下弹性力学。

看看这个附件,就知道怎么计算的!

how to calculate.pdf

楼主:
谢谢各位指教

网友(2019-09-24):
看了这些专业的计算,感觉自己是个渣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