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个液压缸的问题

楼主(2014-10-25):
现在工作中,要用到一个液压缸,主要用于90度翻转机构中,把一个架子翻转90度,架子重1t;由于刚接触液压不是很懂,液压缸推力就按负载计算,被批了,是不是要按液压缸的能达到的最大推力去计算梁的强度?自己的理解是架子能转动就行,根本不用那么大的力,还有就是液压缸达到最大行程处,架子处于最90度位置,此时负载压力是不是会达到液压缸最大推力?

网友A:
你画个简图出来,别人才能知道如何运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画个简图出来,别人才能知道如何运动

现在的主要问题是,领导要求按液压缸的满负载校核梁的强度,很是不理解,根据负载计算,根本不需要那么大的力;领导的意思是,如果那翻转架憋死了,液压缸达到额定压力,会把梁弄散架

网友(点评):
这个图没看懂。。。。。谁懂了解释下呗

网友(点评):
你们的领导说的憋死了,是说位置到了死点,液压缸顶不上去

网友:
领导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按照领导的做吧!

网友:
这么小的吨位为什么不用齿轮翻转

楼主:
老板说梁大浪费材料,老大又说强度不够,夹在中间难搞啊

网友:
按你老大的意思办,以事实说话

网友B(2015-08-23):
引用 楼主:
现在的主要问题是,领导要求按液压缸的满负载校核梁的强度,很是不理解,根据负载计算,根本不需要那么 ...

如果那翻转架憋死了,液压缸达到额定压力,会把梁弄散架
除了这个问题之外,机构还会因为压力角等原因而出现卡顿。(我现在在做和你的机构差不多的设备,旋转机构经常会卡顿)
可以考虑齿轮齿条的方式,避免卡顿的死角的现象。

网友:
领导为大,按领导说的做!起码没有责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那翻转架憋死了,液压缸达到额定压力,会把梁弄散架
除了这个问题之外,机构还会因为压力角等原因而 ...

学习了。是额外增加齿轮齿条机构来避免油缸伸缩时候的卡顿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