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关联工程图问题?

楼主(2014-10-25):
零件A中含有另个配置(配置1与配置2 ),形状略有不同,需要拥有各自的工程图,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使零件A与配置1、配置2工程图保持关联??

网友A:
画好一张图后,右击图纸1,选添加图纸,就会有图纸2,

把图纸1的视图复制到图纸2,选中这个视图,在属性管理器中修改配置

网友(点评):
正解,这样出图很快。

网友(点评):
正解,这样出图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画好一张图后,右击图纸1,选添加图纸,就会有图纸2,

太感谢了

网友:
学到一招,谢谢分享,论坛有你更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