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加工中心丝杆预拉值问题

楼主(2014-10-26):
请教各位大神,丝杆的预拉值是根据丝杆直径长度来取 还是丝杆导程?多大值才合适?如何计算?为什么丝杆一定要预拉?

网友A:
丝杠工作一段时间后温度升高丝杠伸长,精度随之改变,如果预拉伸可以抵消很大一部分伸长量或者全部抵消,抵消多少和丝杠螺母预紧力和丝杠预拉伸力还有润滑效果都有关系,预拉伸也就是为了保证精度。

网友:
你的工况是什么 没必要所有丝杠都需要预拉伸

网友:
那们高手给咱们讲解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丝杠工作一段时间后温度升高丝杠伸长,精度随之改变,如果预拉伸可以抵消很大一部分伸长量或者全部抵消,抵 ...

受教 谢谢。

网友:
网上有,我的qq991056447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丝杠工作一段时间后温度升高丝杠伸长,精度随之改变,如果预拉伸可以抵消很大一部分伸长量或者全部抵消,抵 ...

确实是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