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问题求助,各位大侠帮帮忙,谢谢了!

楼主(2014-10-26):
1、proe使用时,在画2D图标注尺寸时,当点确定后2D图整个画面都会卡一会才有反应,这个该如何调proe才能避免这个问题?
2、在标注圆弧半径时经常会变成圆弧两个端点的距离,这个如何解决?
3、标注尺寸时选不到2D投图的边界,就是选不中边,这个如何解决?
以上问题都是在2D绘图时出现的,有大侠能解决的不,急!!!!望能给个解决方案,谢谢了!!!

网友A:
圆弧半径什么的 双击和单击的问题. 至于说在PROE里画2D 确实不是他的强项 还有就是 消息兰又提示 鼠标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弧半径什么的 双击和单击的问题. 至于说在PROE里画2D 确实不是他的强项 还有就是 消息兰又提示 鼠标右键

恩 半径直径的标注我倒是知道,就是在标注圆弧时并不显示半径或者直径,而是变成了圆弧的两个端点间的距离,半径怎么点都点不出来。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这个应该是电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