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铸铁做丝杠的吗?

楼主(2014-10-26):
最近看了看上大学时的教材,发现铸铁也蛮好的。对于某些载荷不大,冲击小的丝杆,有人用铸铁做吗?
首先,便宜。
其次,好切削。白口铁不好切削,但退火后也不是问题,也可以不用。
强度和耐磨可以通过选材和热处理解决。
谢谢!

网友A:
铸铁不抗拉,这一点就完全不能做丝杠

网友B:
铸铁是脆性材料,在拉伸试验中没有屈服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铸铁不抗拉,这一点就完全不能做丝杠

某些场合载荷不大,主要是传递运动。抗拉与否,要看要求的具体数据。

网友(点评):
你这场合尼龙也可以,何必用铸铁,而且耐磨也和铸铁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铸铁是脆性材料,在拉伸试验中没有屈服现象。

How so?

网友(点评):
所以一过载,丝杠会断,设备会出事故

楼主:
以前工作过的一个公司,有个产品用到丝杠,使用的材料是H62。负责设计的工程师说是掉粉。现在想想,应该是H62的耐磨不够。

网友(点评):
是温度高,油没了,所以才掉粉,在继续就会焊死在丝杠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工作过的一个公司,有个产品用到丝杠,使用的材料是H62。负责设计的工程师说是掉粉。现在想想,应该是H ...

青铜耐磨,人家说掉粉也不错啊。H62黄铜 H62黄铜表示平均含铜量为62%的普通黄铜

网友C:
铸铁丝杠要看直径多大,如果直径小了,用铸铁缺点很多,还不够成本呢,如果直径大点还可以但是韧性不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铸铁丝杠要看直径多大,如果直径小了,用铸铁缺点很多,还不够成本呢,如果直径大点还可以但是韧性不怎么样 ...

铸铁是脆性材料,要求韧性是不合理的。地球人都知道。
”直径小,缺点多,不够成本“,这句话能细讲讲吗?

网友D:
呵呵,有点异想天开

网友:
可以,主要是轻载不需要润滑的地方

网友E:
那干嘛不用尼龙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干嘛不用尼龙做呢?

刚度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呵呵,有点异想天开

天开不天开还需要证明,你能给出几个理由吗?

网友F(2014-12-13):
第一次听说用铸铁做丝杆,我们厂都是用铸铁做梯形丝杆的螺母

楼主:
引用 网友F:
第一次听说用铸铁做丝杆,我们厂都是用铸铁做梯形丝杆的螺母

我看到机械设计手册上提到了两类材料做螺母以配合丝杆。一是青铜,一是铸铁。
大侠能讲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