蒸汽凝水回水问题

楼主(2014-10-26):
蒸汽,搞化工机的朋友都不陌生,刚刚毕业时都说工作不好找,工资低,其实不是工作不好找而是自己没有一样拿的出手的本领。大学里学的课程,学精一样都能找个好点的工作。前几天有家做船舶的公司找我,让我过去搞蒸汽系统,工资8000,我是一个化工职业学院毕业的大专生,毕业三年,不过我委婉拒绝了,原因一是觉得自己能力不足,对锅炉还不熟悉;原因二工资没有诱惑力,离女朋友也远。我以前也很迷茫,还偷偷给998大侠发过消息,大侠没有时间回,看他的帖子,得到的结论就是踏踏实实做事情。

说正事。

附图是一个简单的给容器加热的蒸汽蛇管,温度加热到70℃-90℃,蛇管的绕向跟示意图一样。有朋友说我把蒸汽回水管放在上面不行,加热加不上,还会出现水锤问题,但实际情况能加温度,且运行没问题。但是,把出入口反过来接加热却怎么也上不去,到了一定温度就不动了。同样一根蛇管,出入口直径一样,蒸汽压力也一样,改变接管方向就不行?所有的条件都没变,换热面积也没问题,我想问题可能是出在冷凝水的排出上。 蒸汽在容器里遇冷,凝结成水,密度大而留在盘管底部,回水管如果接底部水容易排除,加热没有问题,反过来,回水管在上面,冷凝水不容易排出,蛇管里是水不是蒸汽,导致温度加不上来。

发贴的原因就是我现在还搞不清冷凝水是怎样到疏水阀里排出,疏水阀装在盘管的上方3000mm有的更高,冷凝水是以水的形式因压差流到疏水阀,还是以雾的形式在疏水阀凝结,还是蒸汽夹带,设计的这种加热少说也有上百套了,每次都是只要能加温上来就行,到现在还搞不懂冷凝水是怎么样到疏水阀的?也有在看书,可书上没写,而且书上的冷凝的回水管都不会像我们公司这样放这么高,都是按照“水往低处流”合情合理设计的。

问过一些老工程师,他们也讲不清,也不去纠结这个,不行就别这样接完事了。期待有大侠帮我解答一下这个问题,说一下这种情况下冷凝水的形成排出过程,谢谢了!

网友A:
哈哈,大虾,不记得你发过信息给我,也许我没看到,技术问题,我基本都会回的,起码我尊敬技术,哈哈,

这个问题很简单,你找‘工程热力学’或锅炉设计之类的书,都有详细解释,

核心问题就是‘相与态’的问题,即‘水变气、气变水’的过程,

你理解一个东西,比如一定的温度,一定的压力下,一定的体积下,其‘态’,有形成的态,有强制的态,同样100度水,大气状态,就可以烧干了,烧没有了,而强制密封下,那是水就‘没不了’,这时,你就可以解那个‘态’,看其到底是水还是气,先弄明白了这个,就懂了后面的过程,

比如120度的蒸汽,因为压力不同,内在也不同,其对外散热以后,也许是气态,也许是液态,这个要计算的,

回汽,回到一个程度了,就会有液态,就是有水了,这时把水与汽分离开,就是把是水‘疏离出去’,而那部分气态,依然做为汽,回到系统的回路里面去,

作为高度,这不是个问题,在某个高程下,将水‘疏出’就是了,当然,假如温度过低,过早产生冷凝,就要提前采取疏水工艺了,

网友:
可能的原因是当达到一定的温度后疏水阀前段有蒸汽形成的气阻无法疏水!!!

网友(点评):
谢谢您的回复,可以确定不是这个原因,因为换一下接管方向就行了,气阻靠换接管方向解决不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大虾,不记得你发过信息给我,也许我没看到,技术问题,我基本都会回的,起码我尊敬技术,哈哈,

 ...

谢谢大侠回复,大侠是高人,120℃是表压1bar蒸汽的饱和温度,哈哈,举例子都不会随便写数据。目前公司设备的蒸汽我有时也一个搞,包括计算蒸汽用量计算,设计管路,换热面积计算等。

公司一直在用倒桶式疏水阀,这种疏水阀只有在装满水后才能排水,我就搞不太明白实际工作的时候冷凝水的实际情况,哈哈,要是做个透明的管路和阀体就好了

锅炉到设备是由减压阀降压,以确保进入设备的是干饱和蒸汽或低过热蒸汽,中间可以确保是相变放热,比如水在1bar压力下

焓是506KJ/kg,蒸汽2201KJ/Kg相变放热比热传递放热能量多得多,如果是水靠热传递来供热那得很大的换热面积,用干饱和蒸

汽也就是说肯定有水产生,正在看斯派莎克出的书,希望早点弄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工况,现有负荷与蒸汽冷凝供热能力的关系:
1 负荷大而汽不足,不但冷凝,而且冷却,过冷液体出。类似制 ...

谢谢您的回复,汽量不足不是引起的原因,汽量不足靠把盘管换向接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总管支管都是根据用汽量计算过的,锅炉汽量不足会掉压,压力表看的很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回复,大侠是高人,120℃是表压1bar蒸汽的饱和温度,哈哈,举例子都不会随便写数据。目前公司设备 ...

我因为玩‘汽拖’,拖动大型风机,水泵等,也玩化工加热,大泵站加热,每次都是详细计算类似工艺过程,

你这个系统算最简单的了,你按我说的步骤玩,就保障每问题了,

1,确定好进口参数,有时还不能完全看表压,就是你要掌握真正的数据,

2,你设想一下,假如过热度足够大,虽然经冷却管,也不会有冷凝现象,只是过热度下降了,另外一个极端情况,就是冷凝管足够长,蒸汽在里面已经全冷凝了,就是出口完全没有蒸汽压力,也没有流量了,

3,你的任何情况,都在我说的上述二者之间的,就看具体在哪段,你用测温,测压,测流量,都可以间接得到数据,之后计算,就知道有多少水,多少汽?当你确切知道了汽水比的时候,才知道下面发生什么,才知道是不是要疏水,多久产生多少水,这是你的疑问,有上述东西了,就知道下面怎么玩了,

再就是基础理论,这些必须学,有了基础理论,才知道概念,

网友:
我们用着种盘管加热液体,都是上进下出,简单的温度控制就是进口加个截止阀,出口加个疏水阀带旁通。

网友(点评):
我们为了方便把回水管和蒸汽管都放上面了,以前做的设备用电磁阀控制很容易坏有加旁通,现在换电动阀了,比较难坏,加旁通也麻烦且加成本,就取消了。电动阀把头取下来可以用手打开,疏水阀和电动阀更换都很快的。

网友(点评):
排水管在上面?那冷凝水怎么排出?阀门加旁通是为了在更换阀门时不影响正常生产,如果没这要求也无所谓。

网友(点评):
我们公司以前这么接,现在也这么接,不影响加热啊。我也不明白,所以我才发贴请教,冷凝水是怎样到疏水阀的?

网友(点评):
“蒸汽在容器里遇冷,凝结成水,密度大而留在盘管底部,回水管如果接底部水容易排除,加热没有问题,反过来,回水管在上面,冷凝水不容易排出,蛇管里是水不是蒸汽,导致温度加不上来。”这是你的原话!

网友(点评):
冷凝水不能排除,会形成水锤,对管路及阀门的寿命都会有影响。

网友:
蒸汽在管道中流速较大,刚启动时带动凝结水形成波浪,凝结水较多会形成水塞.水塞被高速蒸汽推动前进,遇到转弯或短面剧缩
时,由于水的惯性大,撞击管壁、弯头、阀门等管附件上就形成了水击现象.水击时使管道振动,产生噪音.管内压力剧增,严重时可造成管道、阀门与设备的破坏。

   分析一下你提出的问题,按你图纸上管路设计,冷凝水都会留在底部,底部到排水口是一段直管,阻力小,蒸汽流动时能够带动一部分水从疏水阀排除,而反接时蒸汽则会经过一段盘管,阻力必然会大,即冷凝水不无法顺利排除,从而导致加热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