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对称的静力分析问题

楼主(2014-10-26):
这是一个旋转的轮子,属于轴对称问题,在施加惯性载荷时要输入角速度,参考书上是在Global cartesian Z-comp的文本框中输入了62.8,可是我感觉应该在它的对称轴方向(即y向)添加角速度啊(Global cartesian Y-comp的文本框中输入62.8)。还有一个疑问是:在添加位移约束时,参考书是把左边的边线的位移全部限制了,但是实际的情况下,左侧边线肯定有位移啊(向右偏移了),所以不是应该在对称轴处施加位移约束,不让对称轴移动吗?

网友:
加角速度是在柱坐标中,Z代表的角速度
还有他限制的只是边的位移,而不是内部总体的位移
除了边以外,因为有轴固定,所以不动,其他部分会动
建议在学ansys时,别总看书,有时书是错误的,

网友(点评):
请问大侠,这个位移约束应该怎么加?

网友(点评):
就是加载你的第三张图片的样子,因为哪里是和轴相接触的地方

网友:
真心感谢,赞一个,持续学习中

网友A:
很多新手在学习有限元分析的时候总是觉得自己对照书来做最后得到的结果与书中例子相差很远,最后究其原因其实是有些细微的地方和书中不同。
不清楚书中例子如何,问下LZ书中建模的坐标参照和你的例子相同吗?假如是以Y轴做旋转运动,添加边界条件难道不是-Y方向上的位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新手在学习有限元分析的时候总是觉得自己对照书来做最后得到的结果与书中例子相差很远,最后究其原因其 ...

我这个画的和书中的例子是一样的,但是不明白该怎么施加位移边界条件,能够详细的解答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