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火花打孔能保证深度公差吗?

楼主(2014-10-26):
0.41的孔正负0.02,深度16.51正负0.02,电火花打孔能保证深度公差吗?

网友A:
原来是打孔,看成放电了,打孔好像可以编程控的吧,不过你打下去的深度如何测量?

网友B:
可以
不要忘记火花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 不要忘记火花位

恩,加上火花位,电极直径在0.2,这样的话,前端腐蚀的应该很快,那怎么去保证深度公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是打孔,看成放电了,打孔好像可以编程控的吧,不过你打下去的深度如何测量?

其实我的意思是打这么深,电极会不会腐蚀的很厉害?如果是的话,深度公差怎么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