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YYC齿条和KHK齿轮,请教

楼主(2014-10-27):
YYC斜齿条螺旋角是19°31分42″  ,KHK有款斜齿轮螺旋角是19°31分41″。。。。为什么呢。是不是很坑爹的节奏,还有这两个配合能用吗。

网友:
要讲清楚这个差异就必须讲到斜齿轮的制造,斜齿轮制造中螺旋角大小又与差动有联系,螺旋角的细分又与挂轮的配置有联系,所以,不同的设备加工出的齿轮螺旋角有差异,就是同一台机床的挂轮配出的螺旋角也有不同,比如对一个螺旋角值这个机床能有4种组合,而这4种组合的差异精算就差零点几秒,再所以,就出现你的疑问。

网友:
骚迪斯奈  秒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