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M12x1.5内螺纹,请教

楼主(2014-10-27):
不锈钢M12X1.5内螺纹怎么做比较好看,要是车的话要用多小的刀片和刀杆

网友:
手磨10mm钨钢棒

网友:
学习下4 D. v# V* P7 P; k& t

网友:
直接买丝攻,车刀加工效率太低

网友:
     浅孔HNR0008J-11    深孔:CNR0008K-11

网友(2014-12-02):
直接购丝攻

网友(2015-06-14):
车出来的有攻丝标准吗?效率又低!直接攻丝吧

网友:
8或10的内牙车刀杆,再用G76车牙,精车多两刀,

网友(2016-04-12):
小刀花好看

网友:
不太清楚

网友:
镗螺纹加工效率高,精度好,质量稳定

网友:
小刀花要比大的好看

网友(2016-06-02):
一般不是特别大的螺纹都是直接用丝攻做,不可能去挑牙,一是费工,二是做不好,(不是螺纹的角度不对,就是大小)

网友:
直接买丝攻

网友:
丝攻比较合适

网友(2016-11-25):
师傅,二师兄说的对呀。

网友(2017-08-16):
这个要看产品的结构,在结构允许的情况下建议用丝攻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