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维图转成工程图问题

楼主(2014-10-27):
各位大侠同仁,sw在三维建模以后,需要转成工程图,以前本人都是自动标注与人工标注结合使用,在实际应用中感觉还是有点慢和繁琐,请教各位高手如何转才更快,更实用,更便捷。谢谢各位关注!

网友:
感觉建模时草图标注标准下,就没有啥注意的了吧,不知道还有啥注意事项,。。。

网友:
同求,我是导入到CAD中改的。。。

网友:
楼主,工程图自动标注后的人工干预本身就是审图的过程,这难道不是好事吗,难道以为一张图纸连自我审查都没有,就可以下图加工吗,你就是抄图也需要审查自己漏抄没有,以及原图的标注是否合适。

网友A:
建模时要做好,直接模型项目尺寸,其中一些肯定是要移动和修改的,同时还可以利用尺寸专家Dimxpert,这个也比较直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模时要做好,直接模型项目尺寸,其中一些肯定是要移动和修改的,同时还可以利用尺寸专家Dimxpert,这个也比较 ...

谢谢大侠!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

请问尺寸专家是sw里的工具还是另外的软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