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切符号是什么线宽啊?

楼主(2014-10-27):
1.查阅机械制图说剖切符号是粗实线,投射方向箭头没有注明是什么线,不过看的像细实线
2.网上查的说都是粗实线

网友:
那个不是尺寸线吗

网友A:
剖面线用细实线,剖切线用细点画线。具体见GB/T 4457.4-200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剖面线用细实线,剖切线用细点画线。具体见GB/T 4457.4-2002

剖切符号和带箭头的投射方向线      主要是投射方向线说法不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剖切符号和带箭头的投射方向线      主要是投射方向线说法不一

粗实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粗实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本制图手册上找的,说带粗实线箭头的是德国标准,关于剖视图的标准没有具体说明白,个人觉得这个跟局部视图的方向箭头一个道理,用细实线较好,楼主再找下其他更权威的手册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本制图手册上找的,说带粗实线箭头的是德国标准,关于剖视图的标准没有具体说明白,个人觉得这个跟局部 ...

网友(2015-01-09):
剖切符号用粗实线,剖面线用细实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剖面线用细实线,剖切线用细点画线。具体见GB/T 4457.4-2002

剖切线可以省略不画

网友:
引用 楼主:
剖切符号和带箭头的投射方向线      主要是投射方向线说法不一

剖切线为粗实线,箭头线为细实线,我们机械制图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