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演示是用什么软件做的

楼主(2014-10-27):
这种演示工具是用什么软件做的?谢谢。

网友:
用麦迪工具能做么?

网友A:
不知道楼主实在哪看见的,我理解成了爆炸图,很多三维软件都是可以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实在哪看见的,我理解成了爆炸图,很多三维软件都是可以的啊

是要可以交互的那种,不光光爆炸

网友:
这个就是用三维软件做成的爆炸动画,并转录成GIF图片动画,然后再插入到其它程序中,而其它程序当然就是编程用的工具及做交互式网页的flash或powerpoint。如果单单做这种带按钮的爆炸动画的话,solidworks composer就可以估到。

网友:
交互软件,比如Virtools这种,做游戏的专业软件。若是很简单的交互操作,或只是为了表现,flash应该也可以。

网友:
flash   动画  估计要用到 PS做几个小按键

网友:
这个股可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