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空压机曲轴怎么加工,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4-10-27):
如图,是空压机曲轴,总长200mm左右,目前还没拿到图纸,月定单10000件,只做粗车(车完后再上磨床磨),有没有在数控车床上的高效加工方法,要使用什么样的工装?求高手指点

327726502@qq.com
13345258830

网友:
以前看别人做过柴油机上的曲轴,没这么弯

网友:
可以考虑开铸模做毛坯,如有曲轴专门的车床加工就更方便了,如没有要自已在法盘上做偏心工工装,主要是考虑旋转时要达到平衡

网友A:
加工看图示,车拐轴时需专用夹具及加长刀,转速高时做动平衡

网友:
空压机的调速节能是可以从变频器着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工看图示,车拐轴时需专用夹具及加长刀,转速高时做动平衡

不错,,,,就是这个道理的、、、

网友:
加工看图示,车拐轴时需专用夹具及加长刀,转速高时做动平衡。可以考虑开铸模做毛坯,如有曲轴专门的车床加工就更方便了,如没有要自已在法盘上做偏心工工装,主要是考虑旋转时要达到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工看图示,车拐轴时需专用夹具及加长刀,转速高时做动平衡

谢谢,左边偏心处方型块是用来定位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工看图示,车拐轴时需专用夹具及加长刀,转速高时做动平衡

学习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左边偏心处方型块是用来定位的吗?

是第4工序时定位用的,第5工序时没用,也可用同一个车胎故保留了,第5工序找正要用第4工序车好的拐轴定位或找正,我没画,加工后要保持两个轴拐18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第4工序时定位用的,第5工序时没用,也可用同一个车胎故保留了,第5工序找正要用第4工序车好的拐轴定位 ...

谢谢,有点明白了

网友:
这个件是什么材质的硬度是多少呢,我知道一种豪克能技术,在车床上精车后用豪克能刀具直接就可以达到0.4左右的粗糙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工看图示,车拐轴时需专用夹具及加长刀,转速高时做动平衡

这个说得不错,我是做曲轴的。你说的问题不够具体,不好回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