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抱闸伺服电机抱闸线圈接线怎么接啊

楼主(2014-10-27):
抱闸伺服电机怎么接线,抱闸电机的24V+   0V,驱动器两条线抱闸输出正端HOLD+和HOLD—,还有两条变压器外接电源24V和0V,请问这6条线相互怎么接线,分别接在继电器哪些位置,能通俗易懂点最好,需要稳定电源盒子吗?   谁能赐教不胜感激,好人一生平安!

急   !!!

网友A:
驱动器抱闸输出端接继电器的线圈,继电器常开触头接24v、0v给电机抱闸供电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器抱闸输出端接继电器的线圈,继电器常开触头接24v、0v给电机抱闸供电就可以了。

对不太懂电气,能详细点吗,驱动器输出正负端都是接线圈的哪两个脚号?变压器的24V和0V接继电器的哪个脚号?抱闸线圈的24V和0V接继电器的哪个脚号?(继电器是电磁继电器)总共14个脚号

网友:
你就把刹车想成线圈就行啦    plc控制 +继电器,继电器控制  接抱闸线圈 (通电时松开,断电时抱死 ,这是原理)  具体接线的要看继电器 什么型号和伺服驱动器型号。
电路图就不发了 网上一找一把。

网友:
plc控制 +继电器,继电器常开触头接24v、0v给电机抱闸供电。停脉冲时另一输出点驱动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