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子供料系统瓶颈(急)

楼主(2014-10-27):
这是锁芯里的是一种弹子(如图),每把锁都有5,6,7个不等弹子孔,现求供料系统振动盘出料出7条轨道,找个好几家做振动盘的,开始看到我们东西的时候都说能实现,最后没一个成功的。
这种产品能做其它的供料系统吗?  用什么结构 呢?现在很急,机械结构都做好了就等这个供料系统,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指点
。谢谢
如果大家在温州有好的振动盘供应商希望大家能留个联系方式

网友A:
这个特征还是很明显的,振动盘应该可以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特征还是很明显的,振动盘应该可以实现的

一开始看到产品第一感觉 都说可以实现,在做的过程中最主要是前面这个台阶是直角,
找了几家,最后还是没能成功

网友B:
再好的振动盘厂家,有些复杂的工件也只能做到大概能排序,不稳定,做供料系统,有时候也需要机械与电子相结合的,振动盘排料后面如果适当的设计一些二,三次定位和排序的话,就很适合一些复杂的稀奇古怪的工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开始看到产品第一感觉 都说可以实现,在做的过程中最主要是前面这个台阶是直角,
找了几家,最后还是没 ...

看看这种方法是否能行的通,如图:

网友C:
楼主,找我吧,可是我在广州 www.gzfeeders.com

网友D:
立得起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立得起来吗

不一定,这也得料道上做控制,也有一定的难度,最好是躺着走小头朝下。
最佳 情况应该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种方法是否能行的通,如图:

这种情况

右起第一个弹子位置是对的,最好是这样躺着走,小头朝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找我吧,可是我在广州 www.gzfeeders.com

有100%的把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好的振动盘厂家,有些复杂的工件也只能做到大概能排序,不稳定,做供料系统,有时候也需要机械与电子相结 ...

如果能做个掉头装置,在想这个掉头应该怎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好的振动盘厂家,有些复杂的工件也只能做到大概能排序,不稳定,做供料系统,有时候也需要机械与电子相结 ...

在想如果能做一个掉头装置的话就好实现了,老师能否指点一二。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100%的把握吗

嗯,是的。

楼主:
问题还没有解决,大家有好的见意吗?

网友(点评):
闲着也是闲着,帮你想想有什么好处

网友(点评):
震动落料--排序

网友(点评):
就是在振动盘的轨道如何使大头朝前的掉头

网友(点评):
社区里就有类似的调头机构,耐心找找

网友E:
配合视觉系统呢?如果可以又是否能接受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弹子不能两头一样的么

我们也提了这个问题,和客户沟通他们不请允许改成两头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配合视觉系统呢?如果可以又是否能接受价格

成本太高,同时客户也不接受我们的设备太高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