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玻璃钢盖板厂家

楼主(2014-10-27):
最近在做一个1m宽 的沟盖板。想考虑玻璃钢盖板。

想问下接触过的朋友

1. 玻璃钢盖板强度和耐用性如何?
2. 怎样选择供应商?(咨询过几个供应商,他们说做的检测报告都是假的,感觉都是小作坊,希望可以找到正规的大规模供应商)

希望大家多提意见~

网友:
在作坊混过的路过:之前混过的作坊有玻璃钢制品,是拿玻璃布或者纤维成型后直接固化,压根没有什么检测,强度可想而知...要想把强度做上去得热压

网友:
建议热压成形,可选颜色,也可包塑,说下你的钢盖板重量我帮你算下成本,抗拉强度为最低80MPA,高的在300以上,还有更高的价格不一样

网友(2015-01-13):
试试南京康特,
强度,需要看各家的工艺,选择厚度尺寸,树脂纤维的质量都会有影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