钥匙加工夹具效率太低

楼主(2014-10-27):
如图在精雕机上加工钥匙牙型,图中夹具效率太低,各位大侠有没有更好的夹具,可以翻面更好,望点拨,谢谢!

网友:
上图纸吧,不然怎么判断?

网友:
确实低,搞个模板,多限制自由度

网友A:
翻转平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翻转平台

那一种翻转平台,能不能详细点?谢谢

网友B:
用错机床
用错工艺

锁匙片是横立式多片夹铣,再不懂就去看打锁匙是用啥机具和工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错机床
用错工艺

我们加工的钥匙是大平面,不是侧面,您说的也不行!

网友(点评):
你用精雕机加工大平面吗

网友:
是气动夹具吗

网友:
没怎么看的懂,,,1直接铸造出来,精铸    2 直接锻造出来,精锻   3做个专用夹具,回转台或液压机械台都可以。4批量电脉冲,50个一批,弄个几台和快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一种翻转平台,能不能详细点?谢谢

你这样上翻转台肯定不划算,一个好的翻转台价格很高的,你可以试试做一个分度头夹具,应该能解决翻面的问题(翻面要求不是太高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