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钉大小选用原则及标准

楼主(2014-10-27):
    各位社友好,今天突然被人问到螺钉大小选用的依据是什么,一时间还真不知道怎么回答。比如,M3,M4之间如何选,如果用咬合牙数的多少,承载的拉力来界定的话,那具体应该是多少呢,才能通过振动等试验呢,有没有个经验值呢?
望各位指教

网友:
期待高人解答,本人基本靠经验

楼主:
看来不知道原则及标准的人不在少数,期待大侠们讲解一下!

网友:
哎,一声叹息

网友(点评):
大侠看来有所言,不妨说说

网友(点评):
现在娃娃看书看手册学习,就希望饭来张口

网友(点评):
不学习,不看书,希望机器人帮他们做工作,帮他们学习

网友:
重要连接一定要根据连接类型选螺钉形式及布置方式,如螺钉承受轴向载荷,根据布置形式预设螺钉数量,计算出每个螺钉平均受轴向力,可算出拉应力,直径,材料,预紧力。设计手册都有计算公式及步骤。不得马虎。
一般联接才是大家所说的经验和目测了。
前几年世界卡车拉力赛,一汽的卡车没快跑过崎岖土路,一路就忙着紧螺钉了,光靠经验没计算好螺钉预紧力漏了大脸了。

网友(点评):
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一般的不是受力大的螺钉要和连接的件尺寸相配,如厚度,长,宽等。如受力大就要从工况上选择了,不是一句话能说清的。

网友:
当然是根据工况,根据螺丝的受力情况,校核剪应力或拉应力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有,查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真不是一两句话说清楚的,现在实用中都是靠经验吧。

网友:
反正我都是靠经验

网友:
希望有大神能解答一下,在树上能看到关于螺栓受力的分析,但是感觉如果每个都按照这样算的话,很费事

网友(2015-01-14):
应该一般很少人算吧,需要算的要么是设备零件很少,要么是比较重要的部位大直径螺栓,如果一般的螺栓都要算的话,会累死人的

网友:
我是这么做的:重要的地方,载荷大的地方,大体计算一下,大部分靠经验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