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疲劳计算中关于处理材料记忆效应的可用性系数法

楼主(2014-10-27):
自己在Word里写的求助,没想到编辑到网络上挺麻烦的。主要是关于可用性系数怎么用。书里的没太看懂。

楼主:
希望大虾们解释下,有讲得明白的书也请推荐!谢谢!

网友(点评):
最近在编程,就差这一段了==!

网友(点评):
截图里有我自己对于算法的理解,当然,是有问题的。。。

网友A:
大侠能提供下 结构疲劳寿命分析方法 一书的下载地址吗?

网友(点评):
姜晋庆的《结构弹塑性有限元分析》P509有更详细的解释,说得比较明白。但是啊,我算出来还是对不上==!

网友(点评):
不排除书上印错的可能。我刚开始看这书。晚点跟大侠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侠能提供下 结构疲劳寿命分析方法 一书的下载地址吗?

大虾看看,用超星打开的。

网友(点评):
感谢分享,研读一下,再来跟大侠讨论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虾看看,用超星打开的。

02年姚卫星版么?

网友(点评):
书没有封面和介绍,不清楚。。。网上搜了下你说的那本,和这本的目录是一样的

网友(点评):
如果是的话,这本书我有了~

网友:
书中的算法是存在误差的,反复1中的5)不知道是印刷错误还是数值误差造成的。

网友B:
感觉书中的算法是有数值误差的,反复1中的5)不知道是误差还是印刷错误。

网友(点评):
这玩意把我折腾惨了。我在找论文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书中的算法是有数值误差的,反复1中的5)不知道是误差还是印刷错误。

我也刚开始接触这块,多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