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轻质材料来做这个梁,并 保证梁不弯曲?

楼主(2014-10-27):
想做一根可起升梁,梁上面挂3只灯具(13KG/只),请问有什么轻质材料来做这个梁,并 保证梁不弯曲?求前辈指点,材料名称,屈服强度等参数

网友:
弯曲是必须滴,根本没有什么材料在这个情况下是不弯曲的只不过大小的问题。 shu rufa tu ran huai le

网友(点评):
大哥那一串拼音好可爱。。。

网友A:
不弯曲怎么可能,你只能减小弯曲、控制弯曲

网友:
不过是材质的问题,还有截面的抗弯系数有关。

网友:
去钢材市场上买个镀锌钢管就可以了,1吋就够了

网友:
弯曲是绝对的,不过,挂几只灯,弯曲又有什么关系

网友:
铝型材不知是否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弯曲怎么可能,你只能减小弯曲、控制弯曲

请问可有哪种材料推荐?

网友B:
不知楼主想怎样,就13x3KG的东西,用那么纠结吗!!!升降架速度如何?梁的尺寸有要求吗?凭经验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楼主想怎样,就13x3KG的东西,用那么纠结吗!!!升降架速度如何?梁的尺寸有要求吗?凭经验就可以了

升级速度缓慢,尺寸也么要求,唯一就是想做的轻一点,是人力摇上去的

网友C:
铝型材可以解决此问题

网友D:
具体问题具体对待,钢型材和异形铝合金型材、复合材料都可以,只要校核截面强度就可以了,怎样都可以,客户对材料是否有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铝型材可以解决此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具体问题具体对待,钢型材和异形铝合金型材、复合材料都可以,只要校核截面强度就可以了,怎样都可以,客户 ...

谢谢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铝型材可以解决此问题

8.6米的长梁。自身重量就弯了。市场上铝材有那么长吗?铝焊接可不是一般设备能做到的。铁管要焊接支撑。想彩钢梁一样

网友:
用不锈钢管焊个三角架

网友:
铝型材里面灌上混凝土

网友:
你可以去看一下机械手册第一卷第4篇--简直梁挠度计算,将你需要的挠度计算进去,得出弹性模量E与惯性矩的关系,再查机械手册第一卷第3篇铝合金型材标准选取型材截面和材质,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看图要扣分吗?

网友:
做成个三角形吧就用钢管就行

网友:
FX-501酚醛树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