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敞口容器中液体的自然蒸发的理论或公式

楼主(2014-10-28):
最近老板让模拟一下易挥发油在敞口管中的挥发过程,想用FLUENT软件算,只找到受热蒸发的算例,一直没查到自然蒸发的理论,自然蒸发和那些量有关,在什么书(材料)里能查到?用FLUENT怎么算?谢谢

网友A:
由液体转化成气体需要吸收热量,假如环境温度高,则蒸发快,所以从传热学的自然对流和热力学的汽化两个角度来分析。
Fluent这种CFD软件没用过,你们公司是正规的fluent吗,平常用它做什么分析呢,

网友(点评):
完全指望软件,就今天这样了,风机14级,改成15级,就没有任何办法,重新找洋人定软件,洋人给修正,自己放心,洋人也放心,大家都没有竞争了,各自做各自的事情,鬼子就永远骑在头上了,看到南车北车了,就这样

网友B:
这个   我觉得是个好大的工程啊,首先产品的特性、环境温度、湿度、空气中含该油若干百分比后该油的挥发性、空气的流动性 有无日照、光照      头疼    软件真能模拟这些吗? 还是要设置好   什么恒温恒压了什么的?

网友C:
这玩意书上就有  参照工程热力学

用软件算属于两相流,够你费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由液体转化成气体需要吸收热量,假如环境温度高,则蒸发快,所以从传热学的自然对流和热力学的汽化两个角度 ...

谢谢。软件是盗版的,只是做研究用的

网友(点评):
这个怎么研究?敞口,它的外部空间有多大?外部介质成分?环境温度?“易挥发成分”在介质里的不同温度等环境参数的饱和状态的百分含量。。。。。。。。。。。。。。。。。。。。俺已经头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   我觉得是个好大的工程啊,首先产品的特性、环境温度、湿度、空气中含该油若干百分比后该油的挥发性、 ...

看来是这方面的专家了,以后会多请教的。我以前也只是用软件算下单相流,蒸发没弄过,在网上查了一段时间也没头绪。能帮我推荐一下这方面的书或材料吗?先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玩意书上就有  参照工程热力学

用软件算属于两相流,够你费劲的

谢谢,请问“工程热力学”有这方面的知识吗?

网友:
鄙人也来凑个热闹,自然蒸发,是不是就是常温蒸发,也就是温度在20℃的“受热蒸发”?

网友(点评):
处士,液氨蒸发器里的液体是什么?

网友(2015-11-10):
引用 网友B:
这个   我觉得是个好大的工程啊,首先产品的特性、环境温度、湿度、空气中含该油若干百分比后该油的挥发性、 ...

是的,主要是边界条件和界面条件很多种。这个需要给定比较详细的应用条件才能做模拟。这方面还是先看看综述,了解一下所解问题的边条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