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如何加工出来,请教

楼主(2014-10-28):
此零件如何加工

楼主:
剖面图,主要是这几个半圆怎么做

网友A:
光看这个模型有很多种加工方式,单用线割就可以做出来,但你要给出要求和数量才能决定用什么加工方式最合适。

网友(点评):
我回复时后面两张图还没有补出来,单单首楼两张图你能看出圆形?

网友(点评):
数控铣,车床上四爪都能干

楼主:
精度和表面粗糙度要求高,估价需要数控铣床加工中心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看这个模型有很多种加工方式,单用线割就可以做出来,但你要给出要求和数量才能决定用什么加工方式最合适 ...

精度和表面粗糙度要求高,估价需要数控铣床加工中心之类的,而且怎么确保圆弧尖角部分不卷曲

网友(点评):
晕了,怎么还有两张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精度和表面粗糙度要求高,估价需要数控铣床加工中心之类的,而且怎么确保圆弧尖角部分不卷曲

不好意思,漏掉了,你有什么好的办法做吗

网友(点评):
这个样子就不好加工了,等大神吧,楼主还要说明精度要求及材料,免得别人再问

网友:
先都卧铣规方,第一个通槽,要求清根就线切割,不要求可以,立铣,孔先钻 在扩
第二个,划线后,普车能干,数控铣能干

网友(点评):
意思是四爪车方身?

网友(点评):
车孔也能

网友(点评):
大侠如何加工圆型腔?没想出来用什么方法。

网友:
两边壁上的两个大半圆好像不是问题。里面的一个部分圆形腔体的圆心轴线,应该是通过两边壁上的两个大半圆的,可以使用T形槽铣刀来铣。

网友:
用刀盘,上镗床

网友:
我产品中的零件。...数控钻各孔;车内大孔;平磨;精镗...

网友(点评):
什么机床下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光看这个模型有很多种加工方式,单用线割就可以做出来,但你要给出要求和数量才能决定用什么加工方式最合适 ...

服了,那个不通的圆弧你线切割能做?

网友(点评):
看完了回复再评论

网友:
把零件图贴出来让我们攻下关吗!

网友:
如果量大可以定制成型刀具进行加工

网友C:
不知道这零件的具体要求,就我这厂条件,1.下料 2.立铣  铣外型,留1-1.5mm磨量  3.镗  钻中间通孔,再镗至尺寸,最后找正圆弧面的圆心,粗精镗内圆弧面至尺寸 4.钳  钻表面4个销孔  5.平磨  平磨各平面至图纸要求 。因为材质不清楚,要求不明,所以默认为45#,热处理省略。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这零件的具体要求,就我这厂条件,1.下料 2.立铣  铣外型,留1-1.5mm磨量  3.镗  钻中间通孔,再镗至 ...

新进机械小僧一个,有错误请见谅,并请及时指出,谢谢。

楼主:
抱歉由于一开始图没表达清楚让toafy误解了,材料是6061铝合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服了,那个不通的圆弧你线切割能做?

是因为一开始图没有表达清楚才让toafy误解的

网友:
立加或卧加,主要看尺寸大小可以加工。

网友:
可以型材做好的

网友:
我想难度应该在圆弧腔的加工。

网友:
我感觉以下二种方法都可以:第一就如楼上的兄弟说的,可定做T型铣刀(先加工侧面二个半圆形孔,让T刀刀柄可进去),第二种是先开粗,再用数控火花机打二侧面弧孔

网友:
精度要求,指批量都说一下,

网友:
8mm孔开口处先预留整圆的余量》精镗8MM孔》锣平面》T形铣刀铣圆腔。

网友:
先把外形做出来,通孔预留一定的加工量,然后卧式精镗加工。

网友:
两侧长边的φ孔,是否可以线切割的?里面的圆弧孔倒不是问题,粗糙度不高,可以铣床找正圆弧中心,镗出的。

网友:
先做好两头小孔,然后以小孔中心定位,上卧铣用成型刀盘一次到位。汽车刹车支架圆弧就是用这样的方法一次加工成型的

网友:
内部大圆弧孔楼上已经说了,我说说侧面两个圆孔不知是否可行:一次装夹两件,加工其中一件孔,拆掉一件,再增加一件加工另一件的孔,以此循环。。

网友:
都没有要求的,没什么难度!

网友:
先钻中间大孔,然后全铣。

网友:
在普车上就能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