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求激光切割机的自动下料设备,珠海

楼主(2014-10-28):
需求一台激光切割机的自动下料设备。
切割机四周有宽广的空间,不用考虑占地问题。

激光切割机工作台面积 3米X1.5米,有两张工作台自动切换的,一张送进加工区切割,另外一张就出来让工人分料、上料。
下料的位置要求在 短边(1.5米那边)
完成的料降到距离地面20cm的地方停止,待工人分料后再移走(手动控制移走)。
上料暂时是人工的吊顶真空吸上料,钢板最重140公斤。
最好采用叉齿设计,不一定按附件的机械结构。
最好是已经成功做出成品测试过的,直接购买后安装的最好。
安装地点广东省。
有提供的兄弟们,请发资料给我,谢谢!

网友:
找深圳泷浩鑫自动化科技可以帮你们搞定

网友:
我可以帮助你设计 本人电话是18825508332 QQ506699634

网友A:
这个好像是没有现成的供料机构的,我们公司倒是可以帮忙设计生产的,速度也还比较快,如果需要可以联系我,惠州维拓自动化0752-5785456-806!

网友B:
自己按你图中那种搞也可以。

前面加工区是下降气缸,仅起降下作用,平常托着导轨与上导轨齐平。
后面是升起升气缸,升起预进料台作用,平常托着导轨与下导轨齐平。
至于前进后退原理差不多,如果嫌链条拖起麻烦,可以采用滚子输送工作平台。

另外还有个更简单可行的办法:现在激光切割机都有两个工作台轮换用嘛,估计你嫌后面工作台太高,拣起麻烦,可以在后面工作台周围搭平台嘛,何必再改激光切割机?

网友:
我可以帮你搞定,电话13592725217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按你图中那种搞也可以。

前面加工区是下降气缸,仅起降下作用,平常托着导轨与上导轨齐平。

主要是没做过,设计方面缺乏经验,所以想找熟悉的帮忙做。
旁边搭工作台就不考虑了,因为还是想把料取下来放地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好像是没有现成的供料机构的,我们公司倒是可以帮忙设计生产的,速度也还比较快,如果需要可以联系我,惠州 ...

打了两次电话都没人听,请联系13075672926

网友:
这个必须定制。找专做非标自动化的公司,刚好我可以做。若有兴趣请Q我,26711775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