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去除钻孔毛刺?请教

楼主(2014-10-28):
厂里立加中心镗Φ30的孔后,工件卸下后,底面有毛刺,请问有什么好方法去除毛刺。
PS:现在的方法是用铁皮铲,操作工反应麻烦,费劲,费时

网友A:
批量大么,不大的话拿旋转挫打一下不就行了

网友B:
模具磨头打磨。

网友C:
      倒角刀轻松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批量大么,不大的话拿旋转挫打一下不就行了

工件不翻面,钻完孔直接打一下就可以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具磨头打磨。

工件不翻面,钻完孔直接就可以直接打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具磨头打磨。

工件不翻面,钻完孔就可以直接打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倒角刀轻松搞定。

工件不翻面,钻完孔就可以直接倒角吗?

网友(点评):
所以说了解刀具对加工的速度,效果,效率,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工件不翻面,钻完孔直接打一下就可以了吗?

一般毛刺都是在出口的地方,当然要翻面啊。。你有图片么

网友:
有一种不用翻面就可以倒角的,你搜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毛刺都是在出口的地方,当然要翻面啊。。你有图片么

大致是这个意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致是这个意思

哦,这样啊,那您看磨一把我这样的刀装上去走一圈行么?

网友(点评):
我们以前做壳体的时候就磨过这样的一把刀,拿镗刀改的,很好用。。当然了,具体还要看楼主的工况来,如果底下没空间了就另外想办法

网友(点评):
下面有空间,您的建议挺好的,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