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栓轴向压紧力与扭矩的换算关系

楼主(2014-10-28):
求解:M1.2公制粗牙螺丝   材料不锈钢     扭力扳手调到0.3kg-cm
可以换算出这个螺丝在轴向上压紧力吗?     M1.2螺距是0.25mm
用这个公式是否合适:  F=3.14*T/螺距?

求大神讲解一下

网友A:
请参见机械设计手册第五版第二卷第五篇17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参见机械设计手册第五版第二卷第五篇17页

手里有PDF版   好像对不上
大虾能否给再明确点的目录   谢谢了

网友B:
看《机械设计》有T=0.2Fd,T为扭矩,F为预紧力,d为螺栓公称直径;
得F=T/0.2d=0.3*10*10N.mm/0.2*1.2mm=125N. 话说1.2的螺纹,好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机械设计》有T=0.2Fd,T为扭矩,F为预紧力,d为螺栓公称直径;
得F=T/0.2d=0.3*10*10N.mm/0.2*1.2mm=12 ...

我按照上面那个3.14的公式套下来 有370N
总感觉数值不对啊
昨天已经询问客户定的扭矩值是不是单位搞错了  还没有回复

网友:
如要你要公式,那么正确的公式如下:
Fm= T/ (0.16P + (μg * 0.58 * d2) + ((Dkm/2) * μk))
        Pitch                Thread                Head
Fm         = 夹紧力
P            = 螺距
μg          = 螺纹和螺纹副的摩擦系数
d2          = 螺栓直径
Dkm        = 螺栓、螺母 的表面接触尺寸
         Dkm = (dw + dh)/2
μk        = 螺栓和工件表面接触部分的摩擦系数

网友:
学习,另外补充一个问题:我们怎么校验预紧力是否够用,有没有相关分析资料可以推荐下

网友:
查机械手册呀

网友(2019-11-12):
引用 楼主:
手里有PDF版   好像对不上
大虾能否给再明确点的目录   谢谢了

楼主你查到了吗?我的是第六版的没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