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刀屁股颜色代表车刀的材料?

楼主(2014-10-28):
刚学车床不久,偶尔听见一位师傅跟我讲车刀屁股颜色代表车刀的材料。
在此向各位取下经,具体是怎么样区分的?
是焊接的那种车刀,目前用的有蓝色 红色
希望各位大神可以给咱科普下区别 用途,感激不尽

网友:
一般蓝色代表YT系列,红色代表YG系列,不过这个好像没有见过明文规定

网友(点评):
就是想知道不同类型有什么区别,适用什么场合

网友(点评):
YT YW 一般切削碳钢使用,YG类切削铸铁,有时也用于切削不锈钢,这些只是一般常规使用用的焊接刀。

网友:
见过白色和红色的

网友(点评):
这个百度也没有详细的解释,想学习下

网友:
大哥你学车床??  我就是干的这个  这活真心的不好  又累又脏又不挣钱

网友:
http://baike.baidu.com/view/4840558.htm?fr=aladdin
硬质合金焊接车刀根据性能和加工对象主要分为三种,红柄为YG类,以YG6和YG8为代表,主要用于铸铁,有色金属和非金属材料的粗加工,扒皮作业,优点是抗弯强度较高,缺点是耐磨性较差,只能用于低速加工,黄柄为YW类,以YW1,YW2为代表,主要用于不锈钢等粘度较高材料的半精和精加工,YW类合金硬度较高,耐磨性出色,但抗弯强度有限,适于高速小进给加工,是通用性较好的硬质合金,蓝柄为YT类,以YT15和YT5为代表,适用于45#钢,普通碳钢的加工,硬度较高,抗弯强度较差,耐磨性较好,主要进行粗加工和半精加工。

网友:
碳化刀具依国际标准(ISO)其切削性质的不同,分成P、M、K三类,并分别以蓝、黄、红三种颜色来标识:  P类适于切削钢材,有P01、P10、P20、P30、P40、P50六类,P01为高速精车刀,号码小,耐磨性较高,P50为低速粗车刀,号码大,韧性高,刀柄涂蓝色以识别之。  K类适于切削石材、铸铁等脆硬材料,有K01、K10、K20、K30、K40五类,K01为高速精车刀,K40为低速粗车刀,此类刀柄涂以红色以识别。  M类介于P类与M类之间,适于切削韧性较大的材料如不锈钢等,此类刀柄涂以黄色来识别之。

网友:
颜色不能真正的区分刀具

网友:
支持6楼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