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钣金件的精度,小弟近期做了一个电箱

楼主(2014-10-28):
各位大神,小弟近期做了一个电箱,图纸给上有两个通孔,是60+0.3的,但是回来就是58.8和59的,总工说钣金件尺寸误差很大的,我给30个丝,太少了,这精度一般是做达不到的。。。以后60的通孔预大不预小,多给1到1.5mm才稳妥。。。各位大神啊。。。。钣金件怎样怎样控制好尺寸啊。。。

网友A:
是舍不得配工具,一个60的开口器就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舍不得配工具,一个60的开口器就解决了。

我估计他说的是孔距,钣金件  开孔一般是不会小的

网友:
钣金一般都是激光切割的,精度应该会没问题

网友:
看什么工艺了,一般激光割的没问题。人家要是给你搞个开孔器,极有可能会偏大。你偏小的要么是开斜了,要么就是开孔器不对。

网友B:
他说的也太离谱了   要是孔径的话没有这么大的误差   中心距到时有可能

网友:
应该说的是孔间距

网友:
钣金我也正在学,希望能从论坛中学多点实用知识

网友:
现在激光割还不是普遍,许多小地方还没有的。普通的东西还是动脑做工具,我们那时候社队企业就是钻头也买不到,是自己打一把磨起来用,现在年轻人根本不会相信,一个电动机要带一个人来工作。这样的情况我们照样造出C620车床,农浆泵等产品。

网友:
不可能有这么大,我这里的精度也是正负30丝,但是你的表达的我不明白,可以的话我把资料发我邮箱

网友:
又一个废材总工。石器时代吗!30丝很容易达到,不论孔距还是孔径。

网友:
估计这个60的圆孔是用数控冲床小刀步冲加工出来的,而编程的人又不注意你标注的公差,直接画了个直径60的圆进行编程,所以加工后的园偏小。
只是估计,么看到实样,不好说。可以用激光加工或步冲编程时将圆孔略微画大一些。不过这是编程员的事情,你图纸还照样60+0.3这样出。

网友:
以前做电子钣金件的时候,人家公差都是0.05到0.15的;你1-1.5  太夸张了

网友(2014-11-28):
很正常啊,我都习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说的也太离谱了   要是孔径的话没有这么大的误差   中心距到时有可能

还真的是孔径...因为只做了一个,也不好说叫别人重做了,自己后来用铣刀在外圆走一圈把孔扩大了

网友:
那是什么破钣金工啊。60的能开成58点几,你在牛叉能把少掉的补回来嘛!不是折弯工的问题少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