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朋友委托,制作一台pe绳困扎塑料管的机器

楼主(2014-10-28):
请教pe绳打结机、结束机的工作原理。

最近受朋友委托,看能不能帮他制作一台pe绳困扎塑料管的机器。现在的工作是靠人手来完成的。

就是各种直径的塑料管,比较轻,定长切断后,自动排练整齐,再用pe绳困扎两头,长管的中间还要加一道。

自动排列那部分可实现了,就是绳子困扎没接触过。

根据网上的视频,找到了类似合适的纸箱打结机。不过就是成品的那机器又不适合我这机器实际工况。

现在想直接购买打结那部分的总成来自己做机器。图中就是阿里巴巴上的商家的打结机总成和打结机成品的图片。

不过就这样只有一张图片,买来了我怕也不知道怎么使用,特来请教大家看有没有详细点的视频或动画?

或者有使用经验的兄弟介绍下,看这东西的原理是怎么样的,增加些这种机器的概念。谢谢

实在不想买台新机器来拆啊。 请大家帮忙了。

网友A:
无偿的呀!前一阵子,社区有人私聊找到我,让我做个方案,方案发给他就没下文了。
节操掉了一地。

网友(点评):
一般做方案怎么收费的?我有个东西也要有人帮我做个方案。可否代劳?

网友(点评):
我帮别人做方案很少收费,因为实在难以判定。我如果觉得方案如果很大的创意点,价值大,不说好价钱。我就不给。没什么价值的,举手之劳。交个朋友,不收也无所谓。

网友(点评):
鸟嘴打结器可以看看

网友B:
PE捆扎带是在被切断后融化粘接的,自动排列之后需要三道捆扎,设置好捆扎位置,中间那道如果要最后捆用电气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偿的呀!前一阵子,社区有人私聊找到我,让我做个方案,方案发给他就没下文了。
节操掉了一地。

我是怕买了那个打结总成成品用不起来。不是要你做方案,就是希望如果你用过这个机器的就请说说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PE捆扎带是在被切断后融化粘接的,自动排列之后需要三道捆扎,设置好捆扎位置,中间那道如果要最后捆用电气 ...

这个应该不是热熔粘接的,是打的类似人手打的蝴蝶结的

网友C:
淘宝“鸟嘴打结”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淘宝“鸟嘴打结”试试。

之前已经搜过,没什么收获,

我就是疑惑一楼的所谓总成图片里并没有包括这个鸟嘴的配件,所以来这里请教大家的。

网友:
建议你改方式吧,PE打包带换成PP打包带,PE太硬了,国内的技术也不成熟。PP打包塑料管还是没啥问题的,直接自己配台自动打包机再做个送管材的机构,送管材需要滑道和夹紧机构,后端配上整理管材的机构。

网友D:
这种机器市场上不是有现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机器市场上不是有现成的

就是现成的用不到生产线上啊,想做成自动的

网友:
纸箱打捆机,改造一下可以使用

网友E:
这个机构主要是打结,这个机构源于日本的,我测绘过整套全自动的日本设备,比楼主下面的图大6倍之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机构主要是打结,这个机构源于日本的,我测绘过整套全自动的日本设备,比楼主下面的图大6倍之多。

有工作时的视频或者图片分享下吗?

网友F:
我们再做一个海带打结的东西,就是模仿人打结的动作
然后中间靠一根轴套出个圈来,再把一头拉进去。不知道和你们的有没有共同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们再做一个海带打结的东西,就是模仿人打结的动作
然后中间靠一根轴套出个圈来,再把一头拉进去。不知道 ...

我就是那塑料绳绑住几根塑料管啊,能打结绑稳就行,不过就是要装在全自动的生产线上,不经人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是那塑料绳绑住几根塑料管啊,能打结绑稳就行,不过就是要装在全自动的生产线上,不经人手

什么鸟嘴打结就是个夹持的工具吧?不一定非有它吧,这种东西融化粘连的多一点吧或者拿铁皮挤住不行么?

网友:
鸟嘴打结器可以看看

网友:
PE捆扎带是在被切断后融化粘接的,自动排列之后需要三道捆扎,设置好捆扎位置,中间那道如果要最后捆用电气实现
   上海一家专业做的!

网友:
捆扎包装一般用在什么上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现成的用不到生产线上啊,想做成自动的

你可以在原先的半自动上进行改造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