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焊件切割清单材质不显示的问题

楼主(2014-10-28):
我新增加了不锈钢方管的焊件轮廓,也增加了材质,(全是手动增加的,不是下载的),为什么出工程图时切割清单里不显示材质呢?切割长度和数量都有显示,望知道的大神们给与帮助,谢谢

网友:
顶一下,我也有同样的困惑,在切割清单生成后,插入工程图的材料清单怎样自动识别子焊件的材料规格。

网友:
在切割清单摘要中自定义

首先要删除特征树中的切割清单中的切割清单项目文件夹
其次右击特征树中的切割清单选更新,这一步非常重要,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你没选择更新,工程图中切割清单表格就不能正确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