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装设计的原则是什么?

楼主(2014-10-28):
工装设计的原则是什么?请各位老师帮忙回答一下,什么样的才算好工装?

网友:
快速,简单,准确!

网友:
傻子能够使的工装就算是好工装。

网友:
定位准确,装夹拆卸迅速,结构简单 可靠

网友:
放错,简单

网友:
楼上诸位说的是实际使用的经验。如果要一个理论说法就是:1、符合六点定位原理,把所有不需要的自由度都给限制住;2、符合基准重合原理,定位基准符合工艺基准(工序基准)。

网友:
定位 夹紧 安装方便

网友:
定位准确,能快速装夹和拆御。工装本身越简单越易加工越好

网友:
稳定  可靠

网友:
楼上大多都是行家里手, 说得到点子上面。 不过这个问题有点大了。个人认为应该举轻若重。因为这个题目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关系。
这里有个链接,供参考:http://wenku.baidu.com/view/2b0d05bbfd0a79563c1e72ca.html

网友:
简单,方便,牢固,实用

网友:
组装;快换;可调节;通用性好!!

网友:
防呆、可靠、简单

网友:
快,准,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