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级的内六角螺栓,硬度比4.8级的外六角螺丝硬?

楼主(2014-10-28):
比如说当4.8级的外六角螺栓与8.8级的内六角螺栓都断在内螺纹里了,用钻头把他们钻掉的时候4.8级的外六角比8.8级的内六角更容易钻,是这样吗?

事情是这样的,我公司有转动机器上面的齿轮固定螺丝经常断,螺丝为外六角,我想把它换成8.8级别的内六角,我同事说如果换了的话以后断在里面就很难用钻头钻出来了,我觉得如果螺栓不松动的话,应该是不可能会断的,大家觉得呢?

网友:
。。。。石头比面包更硬不是?

楼主:
那我应该换用内六角螺栓吗

网友:
4.8级材料的本身强度肯定低于8.8级,都正常生产的情况下,有理由高强度的比低强度的更容易破坏掉吗?
但是话说回来,大侠,你这个要算算,4.8换8.8,8.8的有没有可能性断。

网友:
  其实换不换没啥区别,以前碰到过LZ相同情况,也是齿轮压盖螺丝,后来换8.8并且加大1号还是接着断,不过8.8的比4.8的螺丝断后好取。

网友:
我觉得问题还是为什么螺丝经常会断,径向受力情况下,你就算换成8.8级螺丝早晚都会断的,LZ不如考虑一下换成轴或者销钉,这样就不会断了~~!

网友(点评):
它是轴向疲劳拉断,不是切断

网友:
4.8级公称抗拉强度是400MPa,屈服强度是320MPa,8.8级公称抗拉强度是800MPa,屈服强度是640MPa.抗剪切能力8.8级的更强。但是换上8.8级的也有可能断,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找找问题的关键。

网友:
如果8.8级的螺栓都经常断不如换个别的方法定位吧。

网友(2014-12-21):
想办法改善紧固结构的抗疲劳能力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周期性冲击载荷,有销定位,但是螺钉拉断了好几次,螺钉断裂位置在安装孔口的第一扣牙

我们故意用隔套将螺钉加长,增加其柔度,效果不佳

想找缩颈细杆螺钉,但没有找到合适的规格。

有几个方法可以考虑:
1、镶嵌钢丝牙套
按照供应商样本介绍,可以将第一扣的应力由50%下降到30%,下降幅度接近40%,按照疲劳寿命规律,其寿命将可以增加到原来的4倍。

2、改造螺钉了,将螺钉车成细杆,加工部位圆滑过渡,打磨光洁

3、螺钉中心钻孔,增加弹性

4、螺钉下面垫碟簧,它虽然能降低应力幅,但是容易松脱,可以配合其它防松措施使用

5、将大螺栓换成多个小螺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