铰刀什么时候设计不等分螺旋角

楼主(2014-10-28):
如题,最近加工一个零件,为铁素体不锈钢,HB91,薄壁件,转速3600,进给0.2,单边余量0.08,车床加工。铰刀为6刃,目前设计的不等分,加工零件出现振纹现象,想请问,加工薄壁件是否不能设计为不等分

网友:
这个帖子可以放到“精华主题”中去,看着简单却不敢上口呀!

网友A:
直刃比较容易出振纹,螺旋刃会好很多。
锋刃比钝刃易振动。
正螺旋和反螺旋效果不同。

网友:
楼主在哪里做设计呀?问题都很独到啊

网友:
铰刀这东西,坐等学习

网友B:
不给直径的转速等于没说。孔径大小和公差怎样?薄壁件如果合适建议精镗,真要铰的话刃数做少点,转速进给低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刃比较容易出振纹,螺旋刃会好很多。
锋刃比钝刃易振动。
正螺旋和反螺旋效果不同。

目前设计的是15度右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给直径的转速等于没说。孔径大小和公差怎样?薄壁件如果合适建议精镗,真要铰的话刃数做少点,转速进给低 ...

直径6.5,孔径工差正负0.01,只可以铰孔,不可以调转速和进给,只能修改刀具

网友(点评):
如果孔不深的话建议精镗吧。0.2*3600=720,这个进给想不振难!

楼主:
这个刀具为成型阶梯的铰刀,孔口成型的地方有振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