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顶螺母的防松问题

楼主(2014-10-28):
求教各位大神,对顶螺母的防松方法常见吗?效果如何,此外,如果一厚一薄的螺母哪个装在上面,哪个装在下面??

网友A:
论坛里有讨论此问题的贴子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9836

网友:
这种方式常用

网友B:
双螺母主要针对振动放松,原理是增加摩擦矩,同时利用两螺母旋拧中的微笑螺距差达到进一步防松的效果。
使用时薄螺母在下,厚螺母在上。
双螺母使用不适合蠕变性材料和松弛型材料。同时,对于对轴向力有较高需求的地方也不适合使用。
(个人见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螺母主要针对振动放松,原理是增加摩擦矩,同时利用两螺母旋拧中的微笑螺距差达到进一步防松的效果。
使 ...

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里有讨论此问题的贴子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9836

谢谢提醒

网友:
机械禁忌手册有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