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啮合问题

楼主(2014-10-28):
一对螺旋齿轮传递扭矩,最近前面的花键轴上的键总是崩,师傅说啮合面出现问题,他也搞不懂是啮合面靠前好还是靠后好?

网友A:
螺旋齿轮在咬合时有一轴向力,可以参考KHH里的图示说明。

网友(点评):
LIAO大,我有点疑惑。什么叫啮合面靠前或靠后?

网友B:
抹铅粉研一下,看看接触在前还是在后,调整至中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螺旋齿轮在咬合时有一轴向力,可以参考KHH里的图示说明。

俺也不晓得 啮合面靠前或靠后 的意思,只能用猜的是推力方向

网友: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zM0NzAwfDAyOWJkNzBlfDE3NTQ0MjQ0Njl8MHw%3D

怎么分前后?即便是螺旋伞齿轮,也只分大小端。

网友:
有没试着加深键槽的方法,长度和齿轮厚度一样,绝对会稳定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抹铅粉研一下,看看接触在前还是在后,调整至中间

就是这样啊。可是靠中间坏的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