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4酸洗的问题

楼主(2014-10-29):
    向大家请教个问题,我前一阵子给某个厂子安装淋雨线设备,两侧的设备材料“号称”都是304材质的,但是大部分管和型材都上锈,而且在现场进行了部分的切割焊接等修改,焊接颜色部分均发黑,部分焊缝生锈更是明显。
   经酸洗后表面效果很明显,基本没有再看到有锈的地方,但是过了大概十五天我再去的时候,表面又出现了大量浮锈。
   我的酸洗过程是这样的,由于设备已经安装完毕,拆卸的工作量会很大,所以只能在当前结构上进行涂刷酸洗膏,而且也不能用大量的清水冲洗,因为会腐蚀设备周围的其他设备,而且是在封闭的空间里,不能在阳光下晒。
   酸洗等待时间大概在40分钟左右,也许会更长,然后用湿抹布蘸水擦拭,擦两遍然后用百洁布再选择着型的打一遍,再用湿抹布擦。其中没用碱性溶液中和,请教下各为大侠,我需要怎么做才能一遍解绝。可以最初开始,也可以从现在的情况开始。

网友:
洗干净了涂防锈油 刷防锈漆

楼主:
刷防锈漆是禁止的,防锈油不能进行浸泡,我只能涂刷的方式进行作业,您有好的建议用什么种类的防锈油么,现场设备正常运行的时候一直处在水雾的状态中,也可能会有水柱冲洗,涂刷防锈油可行么,如果现场水质不好,是否会有其他变化和影响

楼主:
而且无论是晾干、风干还是低温烘干我都没有条件,只能是“阴干”

网友:
30

是 201 吧。

网友:
先确定一下是304还是201

网友:
拿原材料验证一下  我们304不锈钢200小时盐雾都不会锈

楼主:
如果确定是201的应该怎么处理,尽量防锈

网友:
应该是板材的问题  我们一直用的是304,没出现过

楼主:
前阵子有事,一直没上;了解了下304和201的区别,应该不可能,毕竟性能和价格在那放着呢,我想采购的也懂的,差的太多肯定是要出问题的;要区分304和201可以用药水,但是怎么确定是304呢

网友:
确定产品的材质,才能做针对性的防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