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板孔的位置

楼主(2014-10-29):
一块钢板,上面钻四个孔,孔的大小与孔的中心到板的边缘有什么计算原则?请有经验的指教

网友:
大小根据需要确定
距边缘的距离应保持美观,如果是上螺丝用至少得大于垫圈的外径吧,如果有别的用那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啦

网友:
好像记得孔中线到边缘的距离尽量不要小于1.5倍孔直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