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动油缸为何无法加速

楼主(2014-10-29):
原理图见附件,用一个电磁阀1DSG02-2B2 P 孔进油 出口B 接 一个电磁阀2DSG-0203C4的 T空作为进油口 ,然后电磁阀2的AB孔接一个有杆油缸。 油泵排量20L/min ,为何当电磁阀1线圈B1 通电时候油缸无法差动加速进刀?? 求高手大大解释下那里出错了吗?(或者是因为用3C4 的回油孔T空做进油口 的原因无法实现差动油缸快进?)

网友A:
无杆腔做为进油腔,有杆腔做为出油腔。
差动,是因为有差别才动。活塞无杆端面比有杆端面的受压面积大(大杆的面积),(这面积差是差动的根本原因。)在两端面受压力(压强)相同时,无杆端面的总压力大,会将活塞推着向有杆端移动,这就是差动。这时,将有杆腔排出的油导入无杆腔,就在泵油的基础上增加了流量,能使活塞更快移动,形成差的快速。这种油路的连接方法,叫做差动连接。

网友(点评):
差动缸的原理我明白,只是为何无法实现差动加速,能解释下原因吗

网友B:
是否因为无杆腔和有杆腔有效面积相差太大造成的?你应该说明油泵型号和油缸尺寸以及差动时的压力情况。

网友(点评):
是两腔有效面积相差太小造成的,相差太大的话,又没有输出力。负载大小也能让快进看上去像慢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因为无杆腔和有杆腔有效面积相差太大造成的?你应该说明油泵型号和油缸尺寸以及差动时的压力情况。

油缸为HOB80*350 油缸,油缸杆子是40粗

网友:
差动时速度是正常的1.33倍,不明显。如差动时系统流量因某种原因再减小一点,那就更看不出来了。总之与“用3C4 的回油孔T空做进油口 的原因无法实现差动油缸快进”无关。。

网友:
差动时,有杆腔与无杆腔均通压力油,活塞因两边受力面积不同才移动,两边无压力差。
看换向阀技术参数时,请注意最大流量与结构有关,与使用压力有关。
不能用换向阀中间位置回零路径做差动通道,结构不合适,通径不够。
油缸应该能动作,只是速度不会高。
差动油缸在差动时,连接油缸活塞两端的通路应当单独设置并有足够通径。

补充内容 (2014-11-12 15:13):
一定长度和通径的管道,其可通过流量与管子两端压差和流体粘度密切相关。大致说来,流量与压差基本上为线性反比,与粘度则为粘度平方反比。

补充内容 (2014-11-12 15:49):
前面补充有笔误,应为“流量与压差基本上为线性比”。

afk
天,我还以为彭老是只做机械设计的,连液压也分析的这么透彻

网友(点评):
机械设计包括液压。

网友:
原理图没问题。“不差动”你没描述清楚,是不动,还是速度跟其他设备比相差不大?

网友:
求高手大大解释下那里出错了吗?(或者是因为用3C4 的回油孔T空做进油口 的原因无法实现差动油缸快进?)

应该是由于液压阀结构的原因导致油缸不能正常工作。通常,P口为高压在滑阀中间,而T口为低压,在滑环端部,若将T口用做P口,滑阀阀可能会因高压而移位。
你可否先将P口,T口反过来试试差动油缸动作能否恢复正常?
或将该阀的结构图纸传上来分析一下?

网友:
每天都能学习一点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杆腔做为进油腔,有杆腔做为出油腔。
差动,是因为有差别才动。活塞无杆端面比有杆端面的受压面积大(大 ...

不能用中间的路来实现差动,中间的管子通经太小,不一定能满足,进油口换到左边来,用N型的中位机能,回油路也用个两位四通的换向阀就可以了

网友:
差动缸无杆腔有杆腔都通高压油,但是有效作用面积是活塞杆的面积,也就是说活塞杆面积小的话,速度就会不明显。无杆腔与有杆腔面积比最好是2:1

afk
爱液压的站长吗?(不是打广告,只是纯好奇,竟然ID一模一样)

网友(2015-05-02):
最大流量与结构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