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液压剪板机的发动机缸盖变形的话怎么办?

楼主(2014-10-29):
      问题:液压剪板机的发动机缸盖会由于长期使用致使在高压、高温、热负荷以及交变载荷下出现扭曲变形翘起等情况。因为气缸垫从水道口处冲坏的原因,所以造成了燃烧室内压力下降、发动机的动力不足以及散热器加水口往外冒水等情况。剪板机的气缸体及气缸盖的变形是气缸垫被冲坏的主要原因。
      修复方法为:首先由于剪板机的机盖上没有燃烧室的凹形,所以不必考虑燃烧容积是否会发生变化(注:燃烧室容积的变化值一般不应大于原容积的4%);其次采用平面铣削的方法加工缸盖平面,在剪板机缸盖与缸体接合面的水道口处安装了一个紫铜垫(该铜垫的厚度是水道口凹台厚度的1.2倍),代替气缸垫上的橡胶密封圈;然后安装气缸垫;最后采用先冷紧后热紧的方法坚固缸盖螺栓。通过用此方法修复的发动机,之后再未出现过冲缸垫的故障了。

网友:
平常怎么注意呢 ,对与使用单位平常操作操作还行,大问题维修只能靠厂方来解决了

网友:
液压剪板机———发动机缸盖???下面说的都是汽柴油机的缸垫子,可液压剪板机牛头不对马嘴!

网友(点评):
网上找的段子粘上来的,连广告词都不处理。 ^_^

网友(点评):
啊哈哈…!没见过的2!连剪板机、发动机没见过的2!

网友(点评):
且慢啦, 人家可能機賣到非洲沒電的地方用呢?

网友(点评):
关键是还忽悠住了人 批示:问题描述清楚,显得专业 ,这是哪门子的专业啊 忽悠专业?

网友:
故事大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