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做的真空吸盘气路

楼主(2014-10-29):
最近做的移载机吸盘气路。
设计时的思路
1.电磁阀右端带电,吸盘吹气,可以清理工件表面杂物。
2.工件表面不是太平整,当有一个吸盘没有吸住时,不影响其他吸盘吸力。
3.增加负压检测,当负压到达设定值时,移载机开始动作。

  • · 吸盘|主题: 27, 订阅: 0

网友A:
关于第二条不太明白:如果其中一个吸盘没有吸住,那么负压检测就很难达到设定值,对其它两个吸盘的吸力应该有影响才对啊。

网友(点评):
本人对气路不懂,勿怪,大侠点明

网友(点评):
不影响,有止回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第二条不太明白:如果其中一个吸盘没有吸住,那么负压检测就很难达到设定值,对其它两个吸盘的吸力应该 ...

每个真空吸盘的上部有一个真空止回阀,真空吸盘没有吸住工件时,由于压差,真空止回阀会自动关闭。真空止回阀上有一个固定通气孔径,这个选合适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想请教一下,怎么选择固定通气孔径才合适?

网友:
设计的很好,原理正确,保护得当

网友:
两位三通双控的电磁阀有这种型号吗

网友(点评):
查了下样本,直动式两位三通电磁阀有单电控的。双电控的体积都比较大了。这里我准备换成直动式两位三通单电控电磁阀。或者改成先导式两位五通的,把两个排气口堵住。谢谢大侠了……

网友:
真空止回阀的符号是否标错了?这个符号表示的是单向节流阀,还是真空止回阀也是用同样的符号?

网友(点评):
单向节流阀不带弹簧,而且孔大小是可以调节的。真空止回阀有弹簧,固定孔径不可调。

网友:
新手看着还是没有错误的,不知道大神们有什么见解

网友:
真空吸盘气路一般都是这样设计,很普遍很基本的

网友:
我看了你二位三通阀,接口应该都在一个位上面,你怎么跑两个位上接出口了。还有单向阀  是不是多余了,有真空止回阀了。

网友(点评):
这也是赶鸭子上架,没有正规学习气路图绘制,让大侠见笑了。本想着单向阀可以起保护作用,经过21楼大侠的指导,发现安装在这里有点多余了。感谢大侠指导。

网友:
出负压端的,单向阀有没有必要,要的。?

网友:
这里还少一个真空破坏阀,也就是说吸起来了,怎么放下!

网友(点评):
电磁阀切到另外一边不就是破真空了吗。

网友B:
个人浅见:
1. 吸盘配真空阀,没有必要配单向阀。单向阀有最低开启压力(如1.5Bar),如果一定要,那应该是在旁边的反吹支路上;
2. 与其用双电控两位三通电磁阀,还不如用两个单电控两位三通电磁阀。成本、稳定性都会好一些;
3. 现有气路中阀门常开,浪费压缩空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浅见:
1. 吸盘配真空阀,没有必要配单向阀。单向阀有最低开启压力(如1.5Bar),如果一定要,那应该是 ...

感谢大侠指导

关于第一点,开始的想法是当压缩气源不稳定的时候可以起保护作用,现在查了下样本开启气压0.1Kgf/cm2,这个单向阀还真是多余了。第二点,大侠和我们总工的意见一致,真空气路用一个阀,吹气气路也用一个,同时也可以避免浪费压缩空气。

现在有一个比较担心,就是移栽机在工作过程中,假如气源压力波动,或者突然气源中断,导致真空吸盘负压不足,工件会中途坠落,不知大侠有没有比较好的保护气路。

网友:
原理没错,也有防呆功能,不知具体效果咋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侠指导

关于第一点,开始的想法是当压缩气源不稳定的时候可以起保护作用,现在查了下样本开启气 ...

抓取大幅面板材的时候,如果担心移动过程中断电、断气导致抛料,建议吸盘加装保压阀,参考ABB抓取PIAB应用案例:

图中红色部分上方为PIAB真空发生器,下方为PIAB piSecure真空保压阀,当压缩空气断掉时能够保证10~30分钟的真空度,避免掉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个真空吸盘的上部有一个真空止回阀,真空吸盘没有吸住工件时,由于压差,真空止回阀会自动关闭。真空止 ...

学习了真空止回阀的使用。
但是有个问题:再吹气的时候,气流会通过三通分流,经过真空止回阀,单向阀,出真空发生器漏出去一部分。这个有没有考虑?

网友(点评):
气体会沿压降最小的管路大量排出。

网友(点评):
@ahway 那就是说还有小部分气体从真空发生器漏出去?

网友(点评):
即使是反向通过真空发生器也对气路也没有影响,前端是三通阀,常闭时排气。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浅见:
1. 吸盘配真空阀,没有必要配单向阀。单向阀有最低开启压力(如1.5Bar),如果一定要,那应该是 ...

2. 与其用双电控两位三通电磁阀,还不如用两个单电控两位三通电磁阀。成本、稳定性都会好一些;
第二点,竟然换成两个单电控阀,为什么不直接换成两个两位两通阀呢?

网友(点评):
两通电磁阀没有排气功能,三通阀可用于多种工况。从备件角度考虑,三通阀应用更大。

网友(点评):
@ahway 这个地方不需要排气功能。而且我也只是针对目前的工况来选择配件。当然如果选用一个三位五通阀应用可以更大。问题是有没有必要?

网友(点评):
用两通阀当然可以,不过你可以看看同品牌同系列两通阀和三通阀的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