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F21R是什么材料

楼主(2014-10-29):
问大家一个问题,LF21R是什么铝材,百度只能查到是铝,有谁能详细说一下吗,各字母和数字又代表什么意思呢,谢谢大侠。

网友:
LF21铝合金介绍  材料名称:LF21铝合金

  标准:GB/T3190-1996

  主要特征及应用范围:为AL-Mn系合金,是应用最广的一种防锈铝,这种合金的强度不高(稍高于工业纯铝),不能热处理强化,故采用冷加工方法来提高它的力学性能:在退火状态有很高的塑性,在半冷作硬化时塑性尚好,冷作硬化时塑性低,耐腐蚀好,焊接性良好,可切削性能不良。用途主要用于要求高的可塑性和良好的焊接性,在液体或气体介质中工作的低载荷零件,如邮箱,汽油或润滑油导管,各种液体容器和其他用深拉制作的小负荷零件:线材用来做铆钉,广泛用于厨具、食物及化工产品处理与贮存装置、运输液体产品的槽、罐、以薄板加工的各种压力容器与管道、热交换器、铆钉、焊丝、洗衣机缸体等。

化学成分
  化学成分:

  硅Si:0.60

  铁Fe: 0.70

  铜Cu:0.20

  锰Mn:1.0-1.6

  镁Mg:0.05

  锌Zn:0..15

  钛Ti:0.10-0.20

  铝Al:余量

力学性能
  力学性能:

  抗拉强度 σb (MPa) ) 120-160

  条件屈服强度 σ0.2 (MPa) )≥85

  试样尺寸:所有壁厚

  注:管材室温纵向力学性能[1]

※上述资料来源阿里巴巴某店铺

楼主:
我也记得LF开头的铝是防锈铝,可后面的R是什么意思呢,有谁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