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然气表有一个功能按钮,长时间不用气,要按此按钮才能通气,为什么?

楼主(2014-10-29):
如题,
现在的天然气表与以前的天然气表相比,多了一个功能按钮,长时间不用气,要按此按钮才能通气,为什么?

是不是现在的天然气表,表内有一个电机,长时间不用气的话,这个电机就带动一个阀门,把天然气的通路关闭?
按这个功能按钮,就能使天然气表内的电机再次得电,电机转动带动阀门打开,天然气的通路就打开了?
我在想,天然气表内有电机,电机转动的话必然会有火花,天然气遇到火花的话,会不会有燃烧的可能?设计天然气表的人是如何避免这种情况发生的呢

天然气表内的电机与IC卡水表内的电机是不是一回事?
  IC卡水表内的电机正常时不工作,IC卡水表的阀门常开,
  当IC卡水表内3.6V电池快没电时,就会驱动IC卡水表内的电机转动,关闭IC卡水表的阀门;只有更换新的水表电池后,电机再次转动,打开水表的阀门?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网友:
防止忘记关阀门造成泄漏用的

网友:
真想的出,电机的电源哪里来,难到这表需要更换电池?

网友(点评):
看到了数显屏,应该有电池吧?

网友:
貌似楼主问的是原理,楼上都没说到点子上。
我也不知道,坐看大神回复。

网友:
应该是防止长期不用后万一发生泄露用的,原理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