骨架结构,这个怎么加工出来?

楼主(2014-10-29):
大神们:

    有人知道这个怎么加工出来的吗?有没相应的加工视频和资料介绍呢?谢谢。

网友A:
这个是万向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万向节?

应该是球形关节一样的,机床上喷水或者冷却液的很多是这个,但是不知怎么加工和安装出来的。

网友B:
应该是像拖链一样,一节一节组装起来的吧

网友:
我记得好像哪里见过,一节一节套进去的

网友:
万向曲管,冷却上面用的水管。

网友:
这个应该是用来勾住作用的吧,感觉中间那个灰色圈圈那里是联接的,上下各一半球,中间一个球型联轴,一节套一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像拖链一样,一节一节组装起来的吧

确实是这样的,但是怎么加工出来的嗯?

网友(点评):
注塑件然后组装

网友:
塑料的应该是注塑的。也可以车。

网友:
这个如果金属的话刚度太大,不好组装。

网友:
JOBY,承重得2KG以上吧?塑料关节,橡胶增大摩擦?买回来一个拆开研究研究

网友:
这个万向节是注塑的吧,然后再组装的,机床的喷嘴和这个差不多都是塑料的

网友(点评):
如何组装的呢?单个零件生产的话,是注塑的。

网友C:
里面是一小段一小段的金属连接杆。外面包塑料圈保护被抓住的物体表面不受损。

是手动扭曲那三根弯曲杆来抓取东西,不能抓取负担很重的物体。超过 1KG 可能会抓不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里面是一小段一小段的金属连接杆。外面包塑料圈保护被抓住的物体表面不受损。

是手动扭曲那三根弯曲杆来 ...

请问金属连接杆是什么材料?

网友D:
注塑出来的,然后一节一节的组装~~!

网友(点评):
请问,组装是过渡配合吧?压进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金属连接杆是什么材料?

有可能是黄铜,也有可能用钢(比如不锈钢)。

但也不排除用塑料做骨杆的可能,用塑料的就不能吃重。

通常用黄铜。如果要吃重多点就用钢材。

并且连接杆的直径比较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注塑出来的,然后一节一节的组装~~!

我不是做这个的,但你图片上的就像机床里面的冷却管一样,我拆过是一节一节套上去的,至于什么配合我就不清楚,LZ你是用来做什么的,如果是要量产的话这些就注塑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