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查型钢表中截面系数

楼主(2014-10-29):
我用工字钢做梁,验算工字钢的弯曲应力。就是使用公式 Mmax/W≤[δ]来验算  。我查工字钢的表格,表格最后一列Wx(x-x),Wy(y-y),是不是就是公式中的W呀? 那受Fa方向的力是取Wx(x-x)呢,还是取Wy(y-y)。不好意思问这么小白的问题,刚参加工作,上学的时候没学好,还请各位前辈么指教。

网友A:
x-x面
工字钢一般都是竖放,这样放截面模量大,刚性好。槽钢也是一样的。
可以去看看材料力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x-x面
工字钢一般都是竖放,这样放截面模量大,刚性好。槽钢也是一样的。
可以去看看材料力学。

明白了,谢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