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元静力分析,怎么添加夹具

楼主(2014-10-29):
如图,在右侧槽孔中打算用2颗螺栓固定,可以伸缩调节的。固定位置就如图,松开螺钉调节到右侧即为下料位置。左侧上面有向下的力,要分析白色实体强度是否满足,求助怎么添加夹具固定实体?急在线等

网友:
在安装夹具的部位添加相当于夹具功能的边界条件,比如位移等。

网友A:
有限元分析都是分析单个零件的。。。。
你想分析整个结构是不行的。。要分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限元分析都是分析单个零件的。。。。
你想分析整个结构是不行的。。要分开~~

分开的话怎么添加夹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限元分析都是分析单个零件的。。。。
你想分析整个结构是不行的。。要分开~~

??
世界上是没有格陵兰岛的  因为你没去过?

网友(点评):
我分析机械整个结构一般不用SW来做~~~~如果大侠知道怎么做麻烦告诉下~互相学习^_^

网友(点评):
那你用什么软件,我知道的专业的只有 Ansys 能说一下吗 我也想学习学习

网友B:
你说的很模糊,左面上面,是指边呢,还是一个小分割面,还有力的大小和单位你也未给出。我出张图,你来说明下你的想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很模糊,左面上面,是指边呢,还是一个小分割面,还有力的大小和单位你也未给出。我出张图,你来说明 ...

为了方便退料,槽口开的很长,所以不能把槽口全部固定,力是左侧上方向下的,力的大小不重要,我就是想搞清楚该怎么添加约束和载荷。

网友(点评):
是加载于左侧的侧面上,还是加载于左侧的上窄边上,这是一样的吗,还有不能全固定也有得个范围,你自己得画清楚了,别人才好说话

楼主:
引用 楼主:
为了方便退料,槽口开的很长,所以不能把槽口全部固定,力是左侧上方向下的,力的大小不重要,我就是想搞 ...

如图,槽口右移即退料,工作时伸入工件缺口,工件旋转,槽口件受力,求教怎么分析槽口件工作状态的受力。

网友C:
图上1部分上半部分定义连接方式:焊接、螺栓、弹簧、销钉、轴承、、、
               下半部分定义组件之间的关系
图上2部分定义零件的固定方式
图中3部分定义 外部载荷,压力、重力、压强、风压、、、、
    伸手党不可怕,可怕的是那种“我没用过,所以这个软件没那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上1部分上半部分定义连接方式:焊接、螺栓、弹簧、销钉、轴承、、、
               下半部分定义组件之 ...

我知道怎么开这个插件,我问的问题看清楚好吗,你的回答跟我的问题有关系吗,你要吐槽谁麻烦去回复他,别回复我

网友D:
楼主的意思是这个圆形零件件全靠一个槽口零件件接住吗,不是三个槽口零件圆形阵列来接住吗,一个的话不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意思是这个圆形零件件全靠一个槽口零件件接住吗,不是三个槽口零件圆形阵列来接住吗,一个的话不可能 ...

没错是三个,我简单只花了一个,受力分析是一样的啊,收到的力均分为三份,我想知道对这种槽口零件怎么分析受力,夹具和约束怎么添加。

网友(点评):
你不说谁知道呢,我也可以想成六个或8个,问题表述的越具体越好,我可不想自己设几个变量

网友:
刚发了一个帖子  去找找  solidworks有限元案例解析  里面有步骤

网友B:
用分割线,分割出需要的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分割线,分割出需要的面

感谢大侠,求教,这个命令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