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台二手的6140,数控刀架问题

楼主(2014-10-29):
买了台二手的6140,是诸暨凯达产的,年份有些了,其他都还行,就是这几天刀架一直出问题,每天早上是好的,下午三四点钟刀架开始有转过头的现象,换过了发询盘,刀架也拆开来看过了没有损坏,还是会这样,请教下各位是什么问题,会不会是后面电板过热,接触不良的原因?

网友:
既然怀疑PCB板过热,你加个大风扇吹吹,再上来问又如何?

网友:
检查一下PCB板上有无虚焊,年代久远的床子,后面电箱里的电路板上定有很多灰尘夹杂着油污,通电时间长了板子发热,板子上附着的那些垃圾会引起整体电路的阻尼发生改变。。。

网友:
也有可能是你刀架里的发线盘位置不对。或者是发线盘容易松动。也或者是发线盘下面的螺帽没压到位置,,

网友:
两个销子的弹簧,弹入弹出不顺,或销子上的小销子掉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