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机三脚架问题

楼主(2014-10-29):
相机的支架是怎样通过转动手柄实现上下移动的,好像不是蜗轮蜗杆结构。请指教,谢谢。

楼主:
如图所示

楼主:
内部是啥结构呢,应该不是液压系统吧

网友(点评):
你想多了,就是摩擦

网友:
会不会是靠摩擦力?

楼主:
引用 楼主:
内部是啥结构呢,应该不是液压系统吧

摩擦?他侧面有很多细小的槽,是为了增加摩擦力????可以细说一下吗

网友A:
怎么成摩擦了,不是齿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成摩擦了,不是齿轮吗?

的确,拆了一个看了一下是齿轮齿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