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平板车下部的结构,请教

楼主(2014-10-29):
各位朋友帮忙看一下,小弟想知道这个平板车下部的结构,尤其是车架与车桥是如何连接的,转向轮是如何实现转向的,感谢给位。如果想设计一个载重8-10吨的简易平板车,这种结构可以吗?

平板运输车

平板运输车

网友A:
个人感觉是个回转支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是个回转支撑吧

感谢朋友回答,要是能有图片就好了。

网友:
类似汽车轮子转向。

网友B:
如果是轻载的话,简单。感觉就一个轴承。  重载的话,转弯时要考虑前面两个角受力后倾斜。。。

网友:
感觉载重不行,转弯时费劲

网友:
这种平板车肯定是不能拉10吨重物的,应该底部就一个轴承吧,不会像汽车转向那样的四杆机构。

网友C:
你真要用这种结构来承载 10吨 的负重吗? 如果要这么做,你真的要考虑重新设计转向轮部分的结构,不能像这小板车这样干了,必须轮子分布在四个脚上

网友D:
你可以参考下重载卡车或者拖拉机的结构,关于回转支承已经形成成套系列,其结构和推力轴承差不多,但是不能用推力轴承代替。假如前后轮间距大点,10吨的重量是可以承受的。

网友E:
这个图采平板中间转向,缺点是转向时无论怎么均载都会朝转向相反方向倾斜,如果采用轮内立柱转向效果会好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图采平板中间转向,缺点是转向时无论怎么均载都会朝转向相反方向倾斜,如果采用轮内立柱转向效果会好得 ...

感谢回答,不过还是不太明白轮内立柱转向,能否详细说说。

网友(点评):
叉车转向立轴,拿掉转向油缸、助力泵、方向机,中间装自由转向拉杆、手把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轻载的话,简单。感觉就一个轴承。  重载的话,转弯时要考虑前面两个角受力后倾斜。。。

感谢你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真要用这种结构来承载 10吨 的负重吗? 如果要这么做,你真的要考虑重新设计转向轮部分的结构,不能像这小 ...

感谢你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可以参考下重载卡车或者拖拉机的结构,关于回转支承已经形成成套系列,其结构和推力轴承差不多,但是不能 ...

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转向架,呃...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

网友:
8-10吨还是考虑找人做吧

网友:
参考一下拖挂车的结构。

网友:
两盘圆锥滚子轴承连接车身和拖挂

网友(2018-12-15):
这种车转向感觉像万向节转向

网友:
10吨!估计够呛